自娱自乐, 一台索尼一台宏基本本. 缺电压到无时钟再到无复位再到不触发?

楼主(2014-01-27):
            快过年了, 整个电脑城生意都比较淡, 胡哥从同行那拿了两台本本,  对小白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先说说第一台.

索尼 SONY SVE141D12T  板号:

三位数的可调电源看不见待机电流, 于是上电触发, 电流上到0.22A左右掉电,  多触发几次. 最终电流停在0.18A.   不掉电了. 拿起万用表测各大电感,  3,5V正常, 1.5V.1.8V正常.  CPU供电电感无电压,  目测PL219为总线供电电感, 无电压.

打开图纸, 搜到PL219, 确实为总线供电电感,  那么开始查芯片G5602R41U的条件.

15脚EN信号 RUN_0N ,  1.8V也是由EC发出的RUN_ON开启的,  既然1.8V正常, 除了断线,  此信号应该正常, 并且厂家设计了保护电路. 为了准确性还是测了此脚电压, 2.8V正常.    接着测2脚 VDD ,  只有3.8V.   图纸上为由+5V_S5供电. 看来问题出在了这里,  查+5V_S5来源.  为待机芯片输出的PWM 5V经过PQ279转换而来.
之前测了5V电感正常.  再测一下PQ279 6脚, 5V.  4脚3.8V.     接着测G级RVCDD也只有5.3V . G级5.3V, S级5V,   N沟道MOS管DS之间完全导通的条件为Vg>Vs 4.5V.    查G级RVCCD来源.

由15VPCU上拉, 要想完成上拉, PQ235必须截止.     PQ235,PQ234,PQ233都受控于PQ244, 当触发开关后, EC发出S5_ON导通PQ244. PQ244D级RVCCG被拉低.  PQ233,234,235截止. 由15VPCU上拉RVCCD.  实测PQ235 2脚G级为低. 正常. 再测电阻PR338两端电压. 一端为15V. 一端为5.3V. 电阻损坏?  1MΩ的电阻.   在线打了下阻值. 正常的.    那被什么拉低了呢?  RVCCD只去了两个地方, 只有一个滤波电容PC469.  在线打了下电容阻值. 短路.  以为找到问题了,拆下电容之后,再量下此电容.不短.  摘了PQ235 让RVCDD不受控. 上电. 电流起来了.   找到元凶了.  更换此MOS管.  接屏 漂亮的索尼LOGO .

        第二个本本. 宏基D725.   同行说是进水的. 修了一半有事情就没修了.   板号HM40-MV: 有意思的在后面.

目测待机芯片 和CPU电源管理芯片被动过.    上电电流0.3A .    无CPU供电.   原芯片为ISL6266被换成了ISL6262, 且芯片虚汗,加焊完芯片上电 电流上到0.5A了.

测芯片一脚PG正常 3.3V.  没芯片什么事了,  CPU没工作?   上假负载发现无CPU复位.  miniPCI 插槽22脚也为0V.   平台复位也没有, 开始查南桥条件.   南桥供电正常且收到VRMPWRGD , PWROK, 时钟 发出平台复位.    测VRMPWRGD, PWROK都正常的,  假负载上没有CPU时钟.  测其他的时钟都为0V.   接着查时钟芯片条件是否满足.
63脚时钟开启信号 CLK_PWRGD 为1.5V. 看图纸上R89没装,   于是装了个0欧电阻,看会不会被拉低, 结果是一样的, 测时钟芯片所需供电都正常, 测44脚CPU_STOP#,45脚 PCI_STOP#, 两个低电平停止信号都为高.   晶振电压正常.   只能换时钟芯片了. 芯片中间的地做的特别大.  很难取.   更换玩芯片后.   再测假负载上CPU时钟. 出来了.  0.4V.  其他的时钟也都出来了.装上CPU上电电流上到1.5A了. 跳变了几次以为过了内存. 外接屏不显. 外接键盘灯也不亮.  示波器抓了下SMBCLK , 抓不到. 又重新上回假负载. 测CPU复位还是没有. 电流那么高? 再测miniPCI插槽22脚.   只有1.8V.    是不是啊.  缺电压到无时钟再到无复位?

此机无PCI_RST#. 只有PLT_RST#.    平台复位去了6个地方, 有一路没做 .  剩余的网卡, 声卡,EC, 北桥. miniPCI槽.   姐夫说电流太高肯定是有短路.     既然拉低复位了首选摘网卡.   摘了网卡后. 外接显示器上电. 电流正常了. 跳到0.8A左右亮机.   以为到此修复了. 没有同样的网卡找了一个差不多的网卡装上去.  不触发了.. . ...     赶紧取下网卡还是不触发.    缺电压到无时钟再到无复位再到不触发?   把不触发放前面整个时序都走一遍了.   直接查PM_PWRBTN# 有跳变. 南桥不出SLP_S4#,  SLP_S3#,测南桥待机条件. RTC电路正常.   RSMRST#待机电压好正常.   当测到晶振时. 发现一脚有电压.一脚没有.  被南桥拉低了?  更换南桥后. 上电 . 亮机了.

          好了, 到此结束. 喜怒哀乐也都感受了一遍.    很有意思.  新年即将来临, 祝大家过个好年. 来年生意兴隆 日子红红火火!

附上图纸.  大家有分加分, 没分捧个场.

为什么这么牛啊,思路清晰
维修很有思路,这个开机晶振发送的32.678 KHZ信号波形也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A:
一步跟着楼主思路走还稍显吃力,不知道啥时候后能像楼主一样牛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步跟着楼主思路走还稍显吃力,不知道啥时候后能像楼主一样牛叉

你现在还没毕业吗?

网友B:
楼主发现一个问题 "查G级RVCCD来源.
RVCCD由15VPCU上拉, 要想完成上拉, PQ235必须截止"?这15VPCU可是接PQ235的D级而不是G级吧?G级受控于第一个管子后面的管子都各个截止让最后的电压15VPCU能变成RVCCD的电压过去吧?还是我理解错了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现一个问题"查G级RVCCD来源.
RVCCD由15VPCU上拉, 要想完成上拉, PQ235必须截止"?这15VPCU可是接PQ ...

我这里说的G级RVCCD不是说的这张图. 是上面的一张图.  PQ279的G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现一个问题"查G级RVCCD来源.
RVCCD由15VPCU上拉, 要想完成上拉, PQ235必须截止"?这15VPCU可是接PQ ...

我说的 "查G级RVCCD来源".  前面一直在说的是PQ279脚位及电压.   你发的那张图正是它的来源, 由15VPCU上拉.   不要理解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 "查G级RVCCD来源".  前面一直在说的是PQ279脚位及电压.   你发的那张图正是它的来源, 由15VPCU上 ...

哈哈,楼主抱歉,是我没看清楚,嘿嘿,不好意思哈

网友:
维修思绪不错,值得学习,如果看不懂图纸,维修可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网友A:
没呢,过完年还有一个月实践

我出来能不能像你一样牛叉呢?

网友:
据我了解,外国人维修主板挺有意思的,上来就三板斧,能加焊的芯片几乎都加焊,不亮机的就换板子,之所以会这样,原因也就是看不懂图纸造成。有的板子问题并不大,被乱修一气,最后只能发到我们这里来维修,往往一块板子上有很多的故障,增加了我们维修的难度,哎,没有办法!在国内也有不少这样的维修人员。象楼主这样的维修水平,到国外去发展,前途会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呢,过完年还有一个月实践

我出来能不能像你一样牛叉呢?

刚上完笔记本理论吧. 实践上完了能收获更多.  好好学可以的.  把理论转为实践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我学的算是比较差的了.

网友D:
平台复位去了6个地方, 有一路没做 .    "有一路没做“什么意思?

网友:
这里判断PQ235好坏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在G级和D级电压正常的情况,短接DS级 看S级电压输出情况,如果还是没有输出的话,就是场馆本身击穿短路了。

kangle371769121 -2 别在我这里灌水.注意你很久了!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不少东东,但第二个ACER的南桥,最初是不是有问题呢,换了网卡后才坏的吗?最初都亮机了,应该不会吧?进水机这些应该先处理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台复位去了6个地方, 有一路没做 .    "有一路没做“什么意思?

那一路的电阻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不少东东,但第二个ACER的南桥,最初是不是有问题呢,换了网卡后才坏的吗?最初都亮机 ...

嗯, 是换了网卡之后才坏的  脚位差不多没有全部看仔细, 为什么造成南桥坏, 简单一点从架构上来说, 网卡由南桥管理.   脚位不对造成短路是会烧毁南桥的.

网友:
分析调理非常明晰,再过两年锻炼,你就是大师级人物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向楼主致敬   现在好多人修主板就是估着  猜着   哎  搞不成器

网友F:
手机上的,居然没有评分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上的,居然没有评分的选项。。。

感动万分啊.  祝饼哥过个好年.     全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