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上+ - COM分别表示什么?

楼主(2014-01-27):
电源适配器上+ - COM分别表示什么?有哪位同仁知道呢, 原来线接在+ -上面适配器是短路 ,现在应该怎么接呢, ?

网友:
最好能上个图,要不很难理解,现在的手机拍出的效果已经很不错

网友:
HP等适配器除正负极外,还带电源检测端口。
楼主描述应该再清楚一些,大家才能给出更好的建议。

网友:
是笔记本上面用的,笔记本适配器其中+ -是短路的

网友:
正负短路肯定先把短路修出来撒

网友:
COM就是公共端子。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你正负级短路,肯定中间有问题,。。。。。。。。

网友:
就是那个东西烧了才会短路  那个+是正极   -负极  com公共端接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