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笔记本用可调电源测试会掉电,用原装适配器不会掉电

楼主(2014-01-27):
       一台东芝笔记本短路,我排除了短路的小电容。满怀信心的装起来,用可调电源测试,奶奶的。竟然掉电。
顿时六神无主。有时候过LOGO掉电,又时刚进系统就掉电。但是这款机子没有NEC大电容。上迅维网查资料,
发现有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说是用可调电源掉电,用适配器不掉电。很多朋友不相信。今天我用事实证明了的确如此。所以我今天把我遇到的问题讲出来,大家也就少走了弯路。

网友A:
有可能可调电源的电流调小了吧 过流导致掉电吧。原装适配器正常使用的话说明电路没有故障。

网友:
也许是适配器的滤波性能好,电流大

网友:
你电源电流不够吧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这样也会有这种问题,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可调电源的电流调小了吧 过流导致掉电吧。原装适配器正常使用的话说明电路没有故障。

你没有试过,你自己不会相信的。可调电源电流没有调小。

网友: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电源电流是OK的

网友:
东芝的电源要求很高,有时候相差0.1V都不可以

网友:
恩,遇过好多次了!还以为电脑没修好呢,找个适配器就没事

网友:
真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