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12 500G SMART B8错误修复一例

楼主(2014-01-28):
  一12代500G盘,用STC m指令格式化不出现错误,能顺利结束,用HD Tune一测试的时候就出现(B8)末尾到末尾错误检测失败,反复格了2次都是这个问题,开始百度,没有任选有价值一信息,都是说要返修,没有自己解决办法。

  没有办法对照该错误的英文原文End to End Error Detection去  google,说是HP的一项硬盘监测的新技术,并找到一篇PDF文档,通过对文档的阅读可以知道该技术的作用是防止硬盘在处理数据的时候出现错误,进行效验的一种方式。
  我的理解是现代硬盘由于数据处理速度的加快,硬盘主芯片内都集成了2-3个微处理器内核,分别处理SATA接口传输,伺服寻道,硬盘读取等任务,但共用一个存储芯片(内存空间)。当一个处理器在进行数据读出的时候,每从硬盘盘体读出一组数据就放到的缓存里,并且在放的时候给每个数据加2个效验位,然后它就不管了,继续进行读下一个数据的操作。

  处理SATA接口的处理器也从缓存里读数据放到SATA接口上传输给主机,在读的时候根据先前的处理器写入的效验信息判断数据是否准确,如果效验值正确就传输给主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数据出现错误,就报B8错误。
  在写的时候相反,负责SATA接口的处理器先写效验,负责往硬盘内写入的处理器则根据效验信息判断数据是否正确。
  由于B8是硬盘较为底层数据效验,一旦出现错误就是致使错误,因此B8只要出现很少的次数就会报失败。
  通过以上分析,出现B8和硬盘的盘体没有任何关系,只涉及到硬盘电路板上主芯片和缓存芯片之间的数据交换,因此通过换板就能解决问题。

  既然数据只涉及到主芯片和缓存芯片,相着先易后难的顺序先更换存储芯片,从另一320G硬盘的拆下一16M的DDR缓存芯片,换上,经测试再不出现B8错误,硬盘完美修复。
  注:出现B8错误可能只是缓存的高位出现个别少数硬件错误,只在数据缓冲区,如果缓存芯片大面积损坏,硬盘可能就没法启动了。
  对B8更合理的翻译我觉得应该是:点到点数据错误检测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
缓存芯片故障,等于是硬盘自己的内存条坏了。
比较少见,可能是我修的盘还太少。

网友:
这是一个新思路。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缓存芯片故障,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个案件不错

网友:
希望能上些软件使用教程

网友(2014-03-14):
这个修不修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