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pdf找裸板开机触发脚

楼主(2014-01-28):
上图是戴尔1420裸板上的接口,是不是短接6与4能实现裸板开机。

网友:
只要拉低6脚电压就可以开机,不一定非要4 6 短接

网友:
就6脚拉低就行了

网友:
六脚不接地怎么才能拉低呢,肯定是要对地撒。

网友:
四脚是连着地线的,板子上的地线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