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灌黑胶的桥最新突破

楼主(2014-01-28):
今天在别的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写的是取灌黑胶的桥最新突破!!!我看完了有点疑问!!!请各位高手也来看看!是不是合适大家使用!对主板会不会造成损坏!!!

看到这个主题,心动了吧,呵呵,对于笔记本上面的胶,算上这次,我发了三次 第一次,去红胶,回复中基本上全是喷的,的确,去红胶确实没什么意思. 第二次,如何不取桥加焊灌黑胶的桥。这次稍微好点了,基本上有50%的坛友支持我的  这是第三次,取灌黑胶的桥,且不掉点,成功率可以达到95%以上,不知道有多少坛友支持我呢?) _我本来想把这个主题设为付费主题的,但想想就算了,就算不设付费,也会有好心人给上几分的吧,,好了,不说了,先上两张效果图给你们看下,相信你们会有兴趣往下看的 第一张图仅仅只掉了几个空点(这块是IBM的料板),,第二张图一个点都没掉,心动了吧,这张图是客户的机器,本人试验过,显卡做上去成功亮机-  接下来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方法吧 在说方法之前先说一个常识: 当石头被火烧的通红,在这时候往石头上浇冷水,,你会发现石头就会碎掉,,,,这个不少人应该是知道的,我就是利用这种原理来取桥的,呵呵j要想达到取桥不掉点,利用我这种方法,需要做两次BGA,第一次可以说是处理黑胶,,第二次才是真真正正的取桥精华就从这里开始了,我这里不用助焊剂,做桥都是用焊膏的,当然你们用助焊剂也行, 第一次上BGA,跟正常做桥一样,在桥周围涂点焊膏,上BGA,,等温度上到195以上的时候(当然,你们可以高点也无所谓,爆锡也没关系),关掉BGA,趁着主板还是热的,用打针用的注射器,往桥下面喷洗板水或者酒精(我当时用的是洗板水,不过推荐使用酒精,因为洗板水对人体有伤害),,如果主板还是热的,可以喷第二次。等到主板冷却的差不多的时候,可以再上BGA焊台,继续涂焊膏,,这次可以像正常取无铅的桥一样 去取(为了保险,你们可以等到温度稍微高点的时候再取),,,你们取的时候会发现,很容易就可以把桥取下来,根本用不着撬,而且点基本上也没掉,就算掉点,也是空点。。。桥取下来之后,你们也会发现,主板上面没有黑胶,胶全部都在芯片上面,,,到了这里,下面的事情就简单 了,,,呵呵,这是什么原理呢,,当然,就是利用前面说的那个常识,当温度高的时候,黑胶的温度也会高,这时候,再往黑胶上面喷洗板水或者酒精(因为洗板水和酒精蒸发的快,吸收的热量也多),,在短时间内冷却,,黑胶与主板之间的接触必然有变化,,这才使我们第二次上BGA的时候取桥才更顺利。。 这个本人亲自试验过,,当然,你们有些人还是有点疑问,,那你们可以先找块料板,,用我这种方法来取桥,,看下效果就知道了,,呵呵,,本人发此贴无任何保留,,纯粹经验分享 !!

以上是我从别的论坛原贴复制过来的!!!大家讨论一下!!我个人认为他的那种方法取黑胶应该是可行的!但是应该对板层的伤害也会很大!各位高手说呢!!!

网友A:
我认为可以这样:用低温的冰块类的东西第一次加温后直接碰,迅速冷却,导致超出了胶体的受力极限,焊点是软的,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可以这样:用低温的冰块类的东西第一次加温后直接碰,迅速冷却,导致超出了胶体的受力极限,焊点是软 ...

呵呵!!取黑胶不掉点!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想对板层伤害也挺大吧!如果板层有分离的话!会造成以后显卡热到一定程度才能开机!我手头上就有一张这样的板子!!!

网友:
取IBM灌黑胶的显卡哪里要这么麻烦

网友:
我都是用BGA直接取的,温度掌握好。偶尔还是会掉点,但是基本都能补好

网友:
你这帖子就是本论坛首发的!!!

网友:
改天试试看,好用,绝对顶

网友:
学学,不然老是废板子...

网友:
这个方是试试,之前看到过类似的贴子,但是加水的……

网友:
IBM灌胶的芯片没有那么麻烦,温度到了,直接撬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方法,很容易搞坏芯片。

网友:
不错........下次试度...............

网友:
这个注意很好,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些PCB质量不好的代工厂会不会导致上BGA的时候鼓包起泡!

网友:
现在很多板都是打了黑胶,取起来觉得很麻烦容易掉电,后继工作就麻烦了很多!

网友:
我一般直接加焊3挡然后再到5挡 2回 拿下来  虽然有时也掉点 但是成功也可以达到百分之70

网友:
改天实验下

网友:
哎,还是原来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论坛早有了

网友:
这种方法有创意,下次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唉,现在的人小白为了捞分吗?没事多看看别人的帖子就好了,刚开始别没事乱发,人家没喷你就不错了

对我们新人有点启发的
我发此贴纯粹是交流!!!我每次在迅维的淘宝里面买东西送的积分已经够我使用了!!!不要拿你的思想去想别人!!人家喷我干嘛?我只是来交流的!难道现在在迅维交流也要挨喷了吗?
这帖子对于新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怎么能说是乱发呢?

网友:
貌似在2345论坛看过,从那转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