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viewr4v如何看电阻阻值

楼主(2014-01-28):
就是想知道这三个电阻的大小,阻值

网友:
哪位大哥,教一下怎么用呀,
怎么看电阻的阻值呀

网友:
你把图纸搞上来 然后我下载了打开看下,因为我要打开对应的图纸才好操作

网友:
阻值可以在图纸上看啊!

网友:
到图纸上面找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