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A78L-M LX 不上电故障,经典案例

楼主(2014-01-28):
【1】量测基本阻值正常,32.768,1.2VSB正常,IO_PWRBTN#有正常下拉过程  【2】目视发现OU1C36电容外观异常,信号为:O_1.8VA与接地相连,更换新件好跑码OK,此类型主板这个电容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A:
这个引脚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B:
图片看不到,刚准备找一下图纸看看是什么 ,论坛找不到图纸。但我看人说有图纸,但我搜不到。
不上电是电容短路保护?还是拉低电压影响桥返回S3

这里桥返还给IO的SLP S3信号无法拉低,也会影响主板上电触发的

网友:
正在修华硕的k43sv晕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引脚是个什么信号

1.8VA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到,刚准备找一下图纸看看是什么 ,论坛找不到图纸。但我看人说有图纸,但我搜不到。
不上电是电 ...

SLP信号正常拉低,但是PSON#无法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P信号正常拉低,但是PSON#无法拉低

PSON#无法拉低一般是IO本身或与绿线相连之间元器件出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讲的是经典案例,一般的情况还能算经典吗?

网友E:
这也经典啊。厉害

网友:
碰到好几块电池没电的导致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经典啊。厉害

此信号是华硕新板型定义的信号,若是我不告诉你此信号,相必你修个死都修不出来,
什么 叫经典,   别人不知道而你知道,就是经典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块这样的板不触发你能告诉我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看不到你发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