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8wfpc 显示器

楼主(2014-01-28):
开机以后按任意键显示 in power save mode press computer power button  or any keyboard or move  mouse  这是什么问题  接别的显示器能亮 主机没有保护

网友:
这问题没遇到过 ,期待大师

网友:
么有遇到  可以去网上查查看。。。

网友:
意思是说当前是在省电模式下,叫你按电脑的电源键或者按键盘任意键或鼠标。到电源选项里改成非省电模式就行了

网友:
省点模式,按电源键或者按键盘上任意键或移动鼠标(来解除)

网友:
原因: 电脑长期使用产生静电,这些静电的聚集 让电脑误认为进入到了一个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所以自动进入节电模式。解决方法:断开电源,拆开机箱,拔出内存条,然后插入另外的内存槽当中,然后重新启动即可!

网友:
两种解决方法都试一试吧

网友:
和屏保一样,动一下就好了。

网友:
翻译过来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