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开机维修,ibm E40 不开机维修,RT9025互换UP7706

楼主(2014-01-28):
联想E40不开机维修,ibm E40 不开机维修,RT9025互换UP7706

      一台联想Thinkpad E40不开机,多故障,有时按开机键上电掉电,有时开机正常,进系统不能重启,重启就变成关机了。由于是别人修过的机器,开机还有0199报错,无UUID错,拆开主板,没有进水痕迹,裸板上电,测各支电压,5S有开启,测PU8,有输出,但电压偏高,PGOOD没有高电平输出,用示波器测电压输出,很乱的杂波,供南桥的1.1V S5电压故障引起南桥工作不正常。E40采用的是RT9025,同型号LDO芯片库房没有,查资料UP7706基本管脚相同,只有5脚一个空,不影响,装上UP7706,上电测试电压OK,PGOOD高电平。电流有摆动的动作,说明主板有工作,装机开机上电OK,报错进BIOS后F9 F10保存,进系统重启完全OK,以上所说故障全部排除。

网友:
RT902到底为啥芯片?主要用在哪部分电路中?

网友(2014-03-05):
楼主可不可以 上个图

网友:
楼主说的好模糊啊,没看明白,到底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是产生1.8V显卡供电电压的,在G42机器上

网友:
很多时候没有同型号的芯片 都是代换的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3  5V都有就是不上电

网友(2014-12-02):
UP7706德图有吗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