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劝大家别买风机风枪安泰信858D+.

楼主(2014-01-28):
善意提醒大家:千万别买风机的风枪,都是听说挺好用,吹得天花乱坠的结果肯定傻眼!温度低,大点的件根本吹不动,都说塑料附近的都不用遮挡也不变形,这不是废话吗----温度不够,风量小还变形个P呀!今天是气死我了,吹了个无铅220电容吹了15分钟纹丝没动一气之下被我摔了个稀巴烂------这辈子再也不用风机的便宜货了!!!买之前论坛说好的也不少,用过的没有专门发帖说说缺点的,今天大家借我吸取教训吧------避免花冤枉钱还找一肚子气生-------- 安泰信858D+.

网友:
多少钱买的,正想入手一个好有点的风枪呢

网友(点评):
摔烂了,连邮费170,要买买好点的吧

网友:
支持  我用的 858D 杂牌也是吹不动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东西我也有,一般般,肯定不是太理想,但用起来也无甚大问题。我用的是850的热风焊台,拆焊的时候,配合预热焊台,还是能应付大多数的工作的。
如果感觉温度太低,还是检查一下它的加热芯是否坏掉吧。

网友(点评):
不是那热心的事,买来用了还没5次呢。我用850的时候哪用这么费劲

网友:
不差钱直接上快客

网友:
擦,我也买的是这个。还没用呢

网友:
这个一看就不行。我买的安泰信852D,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点评):
听说852D也没太多好评啊,用用看 到底怎么样 告诉下

网友:
大哥。换电容一般用电烙铁呀。没热量看看发热丝是不是坏了。

网友(点评):
老弟,是220 330的大贴片

网友:
用来吹热塑 或烘干用吧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下次不摔了

网友:
各位大哥,我一直使用的是安泰信的风枪,我觉得还可以,我用的是850D,电焊台用的是936D,用一年了,觉得质量还凑活,谈不上最好。用这些设备主要注重与温度和环境,

网友:
以后不会进一个型号的啦,谢谢!

网友:
用户旋转风的就是那样

一直用850

网友A:
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一支风枪你也想BGA的温度,你要知道我们日常用的老婆吹头发的是500到2000W这个也只有暖风,还有主板上有些特殊的零件风枪是搞不定原因不是锡的问题,人家用的是机器,材质属于铝合金那种电焊来着的,你用500W的电烙铁不一定能容焊,人家焊接用2000W功率跟你这种技术就不对称,某些东西你别怪到风枪上,你要么买独立的风枪功率会稳定点,我现在个以前诺基亚,老的风枪可以把芯片的盖铁吹融了锡拆下来,新的那种就吹不动,热不够,说是700W的,不够老式450W的热,还有就是你想要高温跟风大就要自己动手加压稳压电路了,有保护电压跟风也是跟不上的,再有你要看看你拆的东西面积大小,我觉得风枪就电容电阻手机里的,场管凑合着可以,手机芯片开始最好上BGA台,8抓鱼那种蜈蚣芯片大于2厘米也上BGA的安全,或者是工业级那种对流热风枪,非焊台的那种外形有点像冲击钻的,这种温度可以上到比BGA高的,不锈钢铝合金电焊都可以拆了的,这种风枪在PC主板可以在某些零件上能用,5秒呢拆下,芯片组之类不能用此工具,我这维修的工具有电焊机7000块钱的多功能,焊接风枪有集成多功能跟独立的,稳压的也有直接交流的,多种多样

网友(点评):
老弟没看明白帖子吧?

网友:
不管吹什么之前,先用烙铁加锡把原件加焊一遍,没有这个步骤 都是较难吹动。除非把温度调的很高,风力很大,但那样对PCB基板,周边原件都不好。烙铁拉了一边,轻松下来。

网友:
我的是气泵式的高迪850B,怎么感觉吹个小件也要调到450度才行,低了根本吹不动啊?

网友:
最好还是要买气泵式的

网友(点评):
非常赞同,以前用的也是气泵的,当时买这个就是看了不怕吹塑料边上的件,看来想省事还是不行啊..

网友:
用烙铁刀头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一支风枪你也想BGA的温度,你要知道我们日常用的老婆吹头发的是500到2000W这个也只 ...

我不否认你的猜疑,每个人用的法子跟设备不一样还有习惯,也许是你说的我没看明白,你不就是说那款风枪不好用或用不了的意思嘛,这个也是有因素的吧,就是传说中的万一不合格产品被你选上了,或者或是你还没看懂说明书,再个可能性就是你被骗了

网友:
选个风枪也不容易啊。

网友:
858D+温度400,风量最大,没感觉到压力!

网友:
顶14楼,我用的是安泰信8586热风枪与焊台一体机,这款更垃圾,每次拆件要先上焊膏,上松香,拆IO大小的芯片没8分钟下不来,要不是资金问题,谁买这种垃圾货

网友:
安泰信858D+. 这东西用来修手机的
不是用来维修主板的

网友:
这个就不要省钱了吧 赚钱的家伙不能买 太便宜的

网友:
最近也买了一个风机型的,感觉手感差多了。
用也能用,不过温度和风速的调节不能与气泵型的类比。风速要调大。
手柄的震动让人不舒服。
总之,熟悉了就能用了。
对于很便宜的风机型风枪,淘宝上一般会提示你:温度上不去。

网友:
在用安泰信858A,已经是买的第三台了,没发现什么明显缺点

网友:
用2310就可以

网友:
我的用了几回,然后在58上面100块处理,一个修手机的买的,吹个MOS管能吹的打瞌睡

网友:
确实 温度上到最高 风速最高 还是得吹很长时间 我用的也是这个 但是价格摆在那边

网友:
换电容用烙铁吧。。用风枪就是杀鸡用牛刀。

网友:
呵呵 风枪好贵啊

网友(2014-03-16):
我在用气泵型的还可以哦

网友:
858d+用久了要调整一下,要不然温度会偏低,在数显屏的右下角标有一个CAL小园孔,

网友:
我用的850b,用起来还可以啊。曾经拿着吹桥做实验效果还可以啊。你说的型号没用过带数显的吧?

网友:
我用的也是安泰信 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快克857d 无压力 别的别买 什么957dw 都是骗人 没什么区别还贵 就857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