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8mt-d3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1-28):
一开始是待机3.3v偏低,我更换了3012s之后待机电压正常了。不过还是不触发,开关针有5V.测量io8720f 第106脚,发现只有0.8v正常应该5V很明显不正常。。。
搜索到这个mos管,测量如下,,,感觉第三脚应该是5v...不知道第一脚正常电压是多少。。。

于是搜到了3012s测量如下,对这种芯片第一次碰到,不知道脚位上的定义。。。正常电压多少。。。

求助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发一下图纸,不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大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你确定这d3板里 KPS_OUT 除了KQ3和KU1 之间没有电阻电容? 实物图就不用补上了,反正也不能看得清楚

网友A:
不行就换咯,KQ3坏了,N沟道mos管VG>VS 4.5v才完全导通,现在这个0.8V已经DS导通了?我怀疑就是它也坏了,5v的待机都被拉低成0.8了,你换一个试试

这里N沟道场馆导通程度应该是与G级电压的变化成正比的。

网友B:
把KQ3取掉,看是3012拉低,还是IO那边,还是上拉电阻的问题。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62654
你直连也可以,不过那次我那个没用多久就挂了。
把KQ3取掉,KQ5 3脚接到KQ3的3脚试试。

这里把 KQ3取掉,将KQ5 3脚接到KQ3的3脚 ,要确保KQ3 这个场馆本身没有击穿短路才行的,不然飞线也会拉低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KQ3取掉,看是3012拉低,还是IO那边,还是上拉电阻的问题。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 ...

我把kq3取掉了,,发现kq3脚还是只有0.8///上拉电阻测量也是有8.2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kq3取掉了,,发现kq3脚还是只有0.8///上拉电阻测量也是有8.2k的。。。

估计是KC1坏 了 ,你拆开试试

网友:
估计是 KC1的问题

网友:
kps_in 重点查查这路  滤波电容也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换咯,KQ3坏了,N沟道mos管VG>VS 4.5v才完全导通,现在这个0.8V已经DS导通了?我怀疑就是它也坏了,5 ...

问题找到了,挑起8720 106脚,kq3 3脚恢复5v,,,等 年过订了io换上去试一下。。

换上IO还是不行的话,楼主可以断开或取掉IO 106脚相连的KQ3 看下,如果电压恢复正常的话,就是KQ3的问题。

网友:
就等讨论结果了  我也遇见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找到了,挑起8720 106脚,kq3 3脚恢复5v,,,等 年过订了io换上去试一下。。

那这里KQ3 脚应该是通过KR5这个上拉电阻连接到IO 106脚的

网友D:
你把MOS管和KU1分别拆了测量一下看看是多少         问题应该好解决

网友:
电脑有点卡

网友:
请问KPS是啥功能用哟,这是哪部份电路?

网友E:
先把上拉电阻干掉,排除它,看故障是否能解决,再不行的话一步一步排除,你的图纸有点对不上。建议发原图。

这个KR5电阻应该起到上拉5VSB电压作用的,本身阻值变化的话,应该也会影响IO 106脚的电压大小。

网友:
恭喜你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上拉电阻干掉,排除它,看故障是否能解决,再不行的话一步一步排除,你的图纸有点对不上。建议发原图。

搜遍论坛都没有原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MOS管和KU1分别拆了测量一下看看是多少         问题应该好解决

MOS管和KU1分别拆了测量应该能判断IO 106脚 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故障。

网友:
厉害啊修好了原来是IO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 肯定是 有微短路 拉低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