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690主板无CPU PG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1-29):
主板拿过来就是这样有很多片,估计是通病。内存南北桥,VTT,CPU,包括桥旁边的黑色电感都量过,电压没问题。PCI 时钟1.65V ,复位OV,复位排针上3.3V  ,装上CPU供电1.09感觉这个有点偏低。CPU附近电容没发现鼓包现象。CPU时钟0.9V ,CPU复位0V,CPU-PG0V。内存供电:1.79V 北桥供电1.2V, 南桥供电:3.3V 和1.几伏忘记了应该正常。是否要先修出CPU-PG呢?求思路

网友:
这个主设备是指北桥,还有CPU的复位针在刚开机是有跳变的,从0V跳到1.75V就不变了也正常

网友:
一般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好信号通过两个三极管发给南桥,南桥发出cpupwrgd给cpu。查cpu电源管理的pg

网友:
一般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好信号通过两个三极管发给南桥,南桥发出cpupwrgd给cpu。查cpu电源管理的pg.不好意思,下载实在没分 了

网友:
供电,时钟,PWR_GOOD(vrm芯片),南桥第二个待机电压1.2vsb或1.8vsb,还有RTC电池电路,有时候电池没电都会没复位

网友:
我明天测下CPU电源芯片的PG

网友:
因为有好多片故障都一样一片也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