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开机黑屏

楼主(2014-01-29):
INTEL 芯片组  原先故障开机  键盘大小写灯  闪4下 停几秒 这样循环   拆开一看 屏线接口没插好  插好后  只要大小写灯不闪 就能亮 但这只是偶尔能亮  拆完机器 干了下显卡  开机 大小写灯不闪了  但是老黑屏  屏线 屏都换过  外接显示  显卡是NVIDIA G98-600-U2  版号la-4102p   请各位指点下 谢谢

网友:
BIOS先刷个看看,外接正常的话你看看做显卡时有没有把周边的什么小件飞了吧,大小写灯闪有时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你换个926试试

网友:
HP的机器显卡是个老大难,但也养活了好多人。不是用的芯片质量不行是架构散热没做好。你先上BGA吹吹显卡看看。不然就刷BIOS。主要是你要把几个不亮的电流写出来,这样大家就好帮你判断

网友:
这种机器,我遇到的都是北桥坏的

网友:
查下屏接口的关键信号看有没有缺点什么的

网友:
是不是暗屏吗

网友:
哈哈 又是干显卡惹的祸  打一下 LVDS  SM总线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