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T-US3不显示

楼主(2014-01-29):
主板型号如题。插上检测卡代码跑到25,键盘的小键盘也能解锁和锁定。显卡也换了2张了。不知道是那里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米德花卉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不能凭一个代码来判断的 说的不是很详细 没法帮到你的

网友A:
刷bios,拆网卡,查南桥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吧

网友:
写过程序没有

网友:
按照代码25的丝路先查  排除外设

网友:
主板桥的问题

网友:
查一查各个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拆网卡,查南桥

挺对的起你的名字的

网友B:
不跑马的板子先看看CPU复位是否正常,不正常按时序来,正常的话就不好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跑马的板子先看看CPU复位是否正常,不正常按时序来,正常的话就不好办了

你眼睛真好使,人家是跑码当25. 我的回复是饼神原话!

网友:
先刷BIOS吧 技嘉的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不盲你说我29号也修了一片跑25的板,不过主板我是从料板里拿出来的,IO被人家拆了,修好后也是跑25换个好诊断卡跑7F果断换显卡亮机,要上键盘看灯

网友:
再补充说明,我有很多显卡只能在英特尔主板上点亮,AMD主板上就跟坏了一样检不到卡

网友:
刷bios   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眼睛真好使,人家是跑码当25. 我的回复是饼神原话!

哦那错怪你了啊SORRY

网友:
BIOS    和桥问题都修过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