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无线网卡搜索不了附近的无线网络

楼主(2014-01-29):
联想Z370无线网卡搜索不了附近的无线网络,快捷键用过,电源管理装过,就是搜索不到附近的网络,有遇到过同样的网络!

网友:
换无线网卡试了没?

网友:
如果网卡驱动都装好了的话,估计是无线开关没有打开

网友:
直接改下 强制 就OK了

网友:
送楼主 四个大字         先软后硬

网友:
bios恢复过了没有

网友:
不用想得那么复杂。这东西你最好是自己备份下来。
1,看看无线网卡的灯亮不亮
2,快捷键去官网下一个
启动系统内置无线网络服务功能
1.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 ”。
2.        选择“ 服务与应用程序”—“服务”,选择右边窗口中的 “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按右键选“启动”。
3.        出现启动服务的画面。
查看系统自带的无线网络配置选项
1.        右键点击“网上邻居”,选择“属性”。
2.        右键点击“无线网络连接”,选择“属性”。
3.        打开“无线网络配置” ,在首选网络中选择信号点击“属性”
4.        核对网络验证、数据加密、网络密钥设置是否和无线路由器中相同,如果是WEP加密,请确保密钥索引选择和路由器中选择相同

网友A:
直接把网卡上的开关脚划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网卡上的开关脚划断

请教一下一般是怎么做,有时候会碰到无线开关按钮坏了,上次有个COMPAQ 515就是怎么弄无线开关都是橙色的搜不到网络,就想有没有办法不要开关控制天线,谢谢

网友:
Z370的话我上次碰到一台,非要单用电源开机才能用无线的,你先试试?

网友:
你要不先重装系统看看吧,如果客户以前是XP的话改成win7,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建议先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一般是怎么做,有时候会碰到无线开关按钮坏了,上次有个COMPAQ 515就是怎么弄无线开关都是橙色的 ...

wlan pci-e卡的20脚就是开关叫  刮断 或者用透明胶带 贴上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