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想把一个电脑电源改成12V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4-01-29):
忽然间 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想用 一个电脑开关电源 (很老的AT 构架) 改成 一个12V 电瓶充电器   要求 12V 输出 提高到13.8或者14V   5V 输出 提高6V  3.3v 提高到 3.7  V   但是电源又不保护 。还有一个要求 电瓶 或则电池 充满 要自动断电~~~

网友:
估计不行。。。12V 5V是固定输出。。反馈靠的就是个光偶。。没有PWM芯片的电流和电压设定脚。。。

网友A:
把取样电阻改下就可以了,就是PWM芯片的检测脚的取样电阻阻值改下就能达到升压或者降压的目的,在一个是冲满断电的话,可以把保护的临界点设在你想要的电压,比如14V,把保护的临界点设成14V 不行的话可以把保护的功能检测脚和其他的分开,电压的话可以在检测脚前面加个电阻,我记得电源里面有过压的保护功能的,就是忘了是多少,好像不同的IC过压保护的临界点都不一样。

赞同你的观点,这里电源里面的过压保护功能应该是内部的稳压二极管和过压保护检测电阻实现的。

网友A:
有些的电源的PWM芯片边上有个可调电阻,那家伙可以调整电压的,可以调高调低的,就不知道能不能调高那么多,像6105系列就不少,7500+339系列不多见~

网友:
7500的4脚就是控制端。

网友B:
可以改的,只是不能恒流,只能恒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取样电阻改下就可以了,就是PWM芯片的检测脚的取样电阻阻值改下就能达到升压或者降压的目的,在一个是冲 ...

晚一点 我拆开 看看是什么芯片先~~

网友:
充电电流小的话会不会影响充电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的,只是不能恒流,只能恒压,,

电流能调大小吗

网友:
电流8A 的

网友C:
网上有很多改好的实例,考参它完全可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取样电阻改下就可以了,就是PWM芯片的检测脚的取样电阻阻值改下就能达到升压或者降压的目的,在一个是冲 ...

取样电阻改大 还是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很多改好的实例,考参它完全可以成功。

视乎没有 充满电就 停止充电这个功能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的电源的PWM芯片边上有个可调电阻,那家伙可以调整电压的,可以调高调低的,就不知道能不能调高那么多 ...

正是 339+7500组合~~~~~

网友:
网上找pc电源改横流恒压电源的资料。很多的。改完后充电时电压和电流随便调节。开始横流,然后恒压。充满自停。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做法

网友D:
楼主改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改成功了吗?

没成功 ~~~~~~~~~电阻不知道用多大的

网友:
应该要有能电流检测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