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极品笔记本 HP DV7 装15.6LED屏用的很好,装17寸LED装上去屏幕花花的字很粗糙 ...

楼主(2014-01-29):
今日倒霉遇到一台神奇机器,HP  DV7-5003TX 这个上的是二代I7 cpu 澳洲国家的笔记本  主板料号是LX35  我正好还有一台全好的 HP  Pavilion dv7-4285dx这个上的是I代 17CPU 料号是LX6/7      主板都可以互用     都是17寸LED   1600X900分辨率
DV7-5003TX  一上17寸屏幕字就很粗糙   屏幕互相对换过  DV7-5003TX 上半直接换在DV7-4285DX 都没问题    奇怪的是DV7-4285DX屏幕拿到DV7-5003TX有问题  字很粗糙   然而DV7-5003TX  本来的屏幕 一闪一闪的 感觉缺色是的   但是上15.6寸的 LED屏幕 1366X768  完全正常  运行的N多天 用了没问题 颜色色差而且非常正。
5003TX  在系统里刷了BIOS 故障一样  又加焊了显卡  还是一样故障
求论坛人才们 有知道的能指点一下 ,帮帮忙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别去折腾了,我上次给客人换个神舟破机器也遇到这个问题,板子可以互换,但是屏线接屏那里不一样,接主板这一头却是一样的,就把屏线,屏和AB壳整个上半截换过去,结果亮一下之后原本好的屏竟然暗屏了,再装回原来的机子上都是暗屏,郁闷死了,估计即使板子上屏线接口一样板子上还有别的供电或信号不一样,白白整坏了一个屏,

网友:
有没有可能码片的问题。可以试一下。

网友:
啊文,换原装屏吧,这东西不是所有都能互换的

网友:
呵呵,折腾不坏就行啊,呵呵

网友A:
嗯,你先用屏替换一下确认问题,真的有可能是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你先用屏替换一下确认问题,真的有可能是码片

都说了N遍了,早就刷过了,我有直接刷码片的,我整块屏幕都换过去,最终,不管多少片好屏上DV7-5003TX 就字模糊粗糙。   请看明白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