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东芝L850 C850 料号PLF/CSF不开机 开机电流最终停在1.2几左右 不显示

楼主(2014-01-29):
这是第N多次遇到的修不了的东芝L850 C850 澳洲笔记本  开机不显示 电流最终停1.2几左右 上的3代CPU   刷了BIOS  主板外观一切都正常,
之前遇到的换了显卡 刷了BIOS 都不行  求论坛高手们 求救 到底出在哪里问题上 这款东芝L850 C850都是一样主板 我遇到了N多台了状况都是一样的
都开机无显示   主板都无进水 外观都很好   求解

网友:
我也期待高手 冒泡

网友:
一台也没修好过?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L645的机器,也是能开机不跑码,南桥 CPU都换全新的了,BIOS也刷了,各种电压也齐全,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故障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
这种要示波器,测试所谓的关键测量点波形。

网友:
很少维修东芝的笔记本电脑

网友:
这款机未遇到过,上三代的CPU是HM77芯片组吧?电压都正常了吗?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

网友:
如果你遇到几台,那论坛里面应该有这种帖子吧。你只说了电流,也没说跑马多少。没波就只能看跑马来判断,按独显的电流来判断1.2-1.6左右机器应该亮,但电流不会是死的,那样机器还是没起来。

网友:
这个还是慢慢测试,电压应该都出来完了,看内存有没有持续的波形

网友A:
我也遇到L850的。他妈澳大利亚买的,电流到1.2 无显,跟楼主做的过程一样,没戏,希望大神们遇到这类机器,有结果能发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L850的。他妈澳大利亚买的,电流到1.2 无显,跟楼主做的过程一样,没戏,希望大神们遇到这类机器, ...

这款东芝L850 绝对有缺陷,只是还没有发现,又碰到了。都是一样的电流一样的故障,求解决

网友:
这款还有上二代CPU的,这款主板可以上二代也可以上三代CPU

网友B:
我学徒的时候倒是拆过这样的本子,但故障和你描述的不太一样,你手头有示波仪和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学徒的时候倒是拆过这样的本子,但故障和你描述的不太一样,你手头有示波仪和图纸么?

这款还没出来图纸也没示波

网友C:
我都碰到10-20台L850 C850一样的问题了,没有一台修好的
有一台换了板,结果不到2个月花屏了
疯掉了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LZ换了显卡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碰到10-20台L850 C850一样的问题了,没有一台修好的
有一台换了板,结果不到2个月花屏了
疯掉了

我今天又接到1台一模一样开机电流到1.2不显示,起了怪了,你是在国外维修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又接到1台一模一样开机电流到1.2不显示,起了怪了,你是在国外维修的吗?

对,我在澳洲做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在澳洲做维修

是在墨尔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