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520版号LA-3491P 无3.3V 5V待机

楼主(2014-01-29):
主板客户拿过来说,电脑可以开机玩一天关机以后,第二天开不起来,登记以后拆机检测无短路。
然后测3.3V5V 是有MAX 8734A 产生,测8734工作条件VCC电压19V正常 SHDN#开启信号为0V(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有效)问题看来就出在这里了就顺着这里查了,但是这个芯片经过一个47K电阻以后不知道通到哪里了,谁修过这个板子指点下先谢谢各位大神们了,在线等。版号是LA-3491P

网友:
自己先顶了,补充一下,我给SHDN#飞一个电压3.3V 5V电压就出来了但是不开机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看了一个差不多的帖子原来SHDN#是有PL4经过47K电阻转换而来,但是用万能表测试不通,不想那么多了果断飞线一根,电压上来了,。开机了
等下就要测试测试看看还会不会第二天还不开机了

网友:
B+直接过47k电阻 到shdn#

网友:
B+直接过47k电阻 到shdn#   不通就飞线   恭喜楼主秒杀

这里47k电阻应该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这种问题太没营养了吧,

网友:
恩谢谢了飞线搞定了,偶是新手啊

网友A:
我开始飞线飞的是3.3V的
但是不开机,就纠结了,后来看了个差不多的帖子,跟B+相连但是测不通估计是内部短线了,飞了个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飞线飞的是3.3V的
但是不开机,就纠结了,后来看了个差不多的帖子,跟B+相连但是测不通估计是内部短 ...

板层内部断线一般有些是机器进水上电工作大电流短路造成的,有些需要补线才行。

网友:
嗯,虽然营养成分不大,起码作为一个新手算是不错的经验。每修一个本子都可以为自己累积。不急,慢慢来

网友:
B+经过RP52发到8734第6脚。。

网友:
这个问题帖子简单了,B+通过47K电阻直接给SHDN,直接飞线拉一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