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猫修显示器维修一例,献给初学者,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2014-01-29):
今天收到隔壁一个同行的显示器,说不会来,(不加电)初步判断是电源板坏了,采用的是TOP-258 的电源管理,内部集成mos管。

测量了300V  保险  整流桥  基本断定是电源管理坏掉,换了故障依旧,然后换光耦,就好了。

网友:
过完年我也准备修显示器,正在学习中 谢楼主

网友:
有几个图片看不到。

网友:
TOP系列的用在显示器上的,还不太多见呢?

网友:
有几个图片显示不了,

网友:
光耦怎么会坏的呢

网友:
楼主思路换了芯片就到光耦,这个有点跳跃了,不是很明白

网友:
PC817损坏会导致反馈电压异常,从而使芯片保护关闭输出

网友:
首先,你是管理芯片坏还是光耦反馈坏没说清楚,其次你的测量方法又来自何处,芯片好坏除了打值看短不短路以及在路查工作条件,其他检测方法没真不敢作为判断依据

网友:
光耦的3 4脚击穿了吗楼主??

网友:
你如何判断光偶坏了

网友:
要有维修思路和判断依据,不能说谁坏了就坏了.把不可能的情况排除就是可能 的.

网友:
图片半天看不到啊

网友:
有的图片失效了

网友A:
请问楼主如何检测光耦?

网友:
就这几信零件。替换法最方便。

网友:
显示器就简单地修修,没赚什么钱,没必要下多功夫,本人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如何检测光耦?

很简单啊,用红表笔接光偶·第4脚,黑表笔接光耦第3脚,然后给光耦第一脚加2v左右的正电压,第2脚接负极,就可以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如何检测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