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G470单用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4-01-29):
奇怪的联想G470单用电池开机掉电,如果单用电源适配器或2个都插上开机则正常,如果开机后再拔掉适配器单用电池也能正常用,充电也正常,

网友:
写个BIOS吧  我遇过

网友:
还在学习中,不过联相机器的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池放电那边查一下

网友:
是这个问题少  搞定出来说一声

网友:
我遇到过你一样的问题,我的修是宏基的本本,是NEC大电容问题。用电池电流上不去,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没见到过。

网友:
修出来分享下啊楼主

网友:
有nec大电容没?

网友:
嗯,同意楼上的几个兄弟。替换NEC,不然就刷BIOS

网友:
换电池后OK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电池有问题吗

网友:
换电池刷BIOS试试了

网友:
用了几天又不行了,看来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2014-03-07):
没遇过,换电池解决的吗

网友:
充放电电路看下吧

网友:
遇到过一直没修复~~

网友:
充放电电路吧,查一查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吧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个,我的事Y470,开机后5V拉低,出不够 换了个芯片,现在能亮了,上屏掉点。

网友:
ec换个试试

网友:
最后搞定了吗?

网友:
换电池好了??

网友:
最后找出来是哪里的问题了吗?分享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很想知道,个人感觉这个案例对维修类似问题很有帮助、、、、、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不好修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有好几次 不过都是新本子 不好拆机 没法查看怎么回事望楼主修复后给个答案 以后遇到好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还是老实查下电池电路吧!

网友(2014-07-21):
CPU 供电电容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