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触发掉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4-01-29):
HP DV1000 触发掉电维修案例。
接机,通电0.01A待机正常,按开关待机消失,再按无反应。拆机裸板测试3V,5V正常按下开关瞬间3V,5V消失,示波器打瞬间电压除了北桥供电PL12(vcpp)和CPU供电没出之外其他电感都有电压出来,于是按照时序来修,既然3V,5V都出来了触发后掉电3,5V都没有了,那很有可能就是3V或5V后极转换电压有短路。看图:
5VSUS对地值很低,有点不正常,于是找5VSUS所到之处的滤波电容一个一个量,发现USB接口供电5VSUS滤波电容C407坏。如图:
兴奋上电,结果大失所望 触发上到0.4-0.5A掉电,查CPU供电已经出来,再查北桥供电,依旧不出!这是为什么呢?老老实实查芯片工作条件:供电开启BST都有,查REF没有!如图:
故怀疑芯片坏,换之OK。上电显示。
下面附上DV1000上电时序:
当我们插上Adapter19VIN时,电源流入就有一个5VPCU,3VPCU电压,它是由PU10(MAX1999)自动产生,此时机器处于待机状态。当我们按下Power Button时,NBSWON# 瞬间有一个低电平,这低电平送给97551,97551收到这信号时,产生信号DNBSWON#, DNBSWON发给南桥,同时发出S5-ON到1845产生1.5V_S5。S5-ON输入PQ128经过PQ132产生S5-OND。S5-OND通过PQ127和PQ141分别产生5V_S5和3V_S5。3V_S5,5V_S5,1.5V_S5此时供电给南桥。南桥收到DNBSWON低电平时,便发生SUSB#,SUSC# 两个高电平送给以97551,97551收到SUSB#,SUSC# 后便相继产生了SUSON,MAINON#,VRON。SUSON信号转换成SUSD信号送PQ143,PQ145管便产生3VSUS,5VSUS,及SUSON送到MAX1845 产生2.5VSUS。MAINON#经PU7产生SMDDR—VTERM。同时经PQ119和PQ125转换成MAIND送PQ143,PQ145,PQ148,PQ153产生+3V, +5V,+2.5V,+ 1.5V电压。VRON送给PU3(MAX1907),PU5(1992E)产生VCC-CORE 和VCCP电压。PU6,PU4产生HWPG信号给97551,此时PU3,PU5也各产生一个HWPG信号反馈97551。此时整个M/B的主电压都已OK各组电压反馈回来的HWPG信号相汇合,为一个HWPG相当于“与”的关系如其中有任何一组反馈的HWPG的为低电平此时97551会发生POWER OK指令,关掉开启的电压,如OK则HWPG恒为高电平当97551收到HWPG后产生PWROK信号送给 SB南桥,后由SB南桥产生PCI RST#经U42产生PCIRST#传给北桥。北桥收到后便产生CPURST#。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如果以后大家发贴时都附上机器的上电时序就好了,会为初学都提供好多信息的。

网友:
楼主5V对地值低是直接就测到USB去了,厉害,我还在慢慢查图纸呢

网友:
你还、遇见了这块板子。比简单呀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我手里正好两个这个破DV1000的机器,都是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候能进系统,看看顺着楼主的思路能搞定不,

网友:
这样修,稳定吗?

网友:
很受用,版主很牛。

网友:
太好了,我立马把上电时序给复制下来,以后用。

网友:
我的天.我在看到楼主描述故障的时候.故意不往下面看.想想自己会怎么办.突然发现没头绪.再看楼主的思路.我就只能对自己呵呵了.

网友:
太平长,太常规。供电嘛。有图纸 总修的好的吧。换个芯片就好了,算简单的。坏个小电阻。小电容 小鬼最难缠,延迟电路导致的时开机时不开机。电路简单吗?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换了一大堆东西,还不好,最后也是看个谁发的一个贴子。就是延时不好。佩服。换个小电容就好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2014-03-29):
楼主cpu发出的imvpok信号怎么没说呢

网友:
真不容易,楼主辛苦啦!

网友(2014-11-19):
我今天下午也碰到一片这种板,也是进水的,不知道怎么下手也不知道5VSB阻值正常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