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指示灯反复闪

楼主(2014-01-29):
铁壳管有过热痕迹,将一对上下管换了 ,现仍是无显示,有3.3V 5V,触发后电流0——约0.45A——0——约0.45A 反复地变化 。指示灯也随着闪烁 。 几个大电容上都有电压跳变,时间太短,读数不准,未发现明显短路。 请各师傅指教一下。
联想

网友:
查CPU供电,或者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这管子 你焊接不好也会不显示,你这个电压都没出来完

网友:
楼主都说了各大电感都有电压跳变, 又没有明显短路。去查查时钟开启了么

网友:
上CPU 还是不上 0-45?不上CPU 应该0-2几跳变,isl62882换掉啊

网友:
感觉电路有保护现象,待机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