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流电源电压超了怎么办????

楼主(2014-01-29):
为了防止直流稳压稳流电源,电压过高,做了个警告指示灯,这个是个草图,构成零部件简单,大家手上的料板上随处可见,不对的地方大家自己修改吧,最多30分钟就能搞定,不对的地方大家自己改进。娱乐一下不要喷水。方案1

方案2

网友:
等发觉已经晚了吧。呵呵。。。我觉得保护才是道理。

另,如果楼主看到我们的回复,能不能顺便把别字改回来。

网友:
超压基本都是步进电位器坏的多,安泰信的垃圾是这样

网友:
同意3楼,我的安泰信电源没用几次,调节电压的时候就会很不稳定。

网友A:
你有没有试过,灯会不会亮。。。

网友:
我觉得不如做个修本本时常用电压保护比较理想,比如保护器设常用档位3V 5V 12V 19V几档,采样前方输入过高时切断。保护电路可参照本本的供电电路思想。

网友:
感谢楼主 其实每次注意点我想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试过,灯会不会亮。。。

不亮,因为电流太小,电压不够。

网友:
有哪个电元件有损,一个个换

网友:
弄给电子的啊!!也不贵啊!!不用机械的!!

网友:
安泰信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