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寸显示屏疑难问题求解

楼主(2014-01-30):
本人非专业维修,无代换配件。故障如下:开机显示一切正常,过十分钟左右,显示屏变黑,鼠标不能焕醒,以下三种方法均能让显示屏单独恢复正常,1、随意按屏键;2、重新插拨VGA线;3、重新插拨显示屏电源线,正常使用后,过段时间,故障重现,请大鸟们指点思路。

网友:
自己先坐个沙发

网友:
有谁帮帮我啊,什么故障

网友:
有没有把机器的主机重启试过!

网友:
主机能正常使用,换屏试过

网友A:
那就有可能是按键问题!按键短路了?重新插VGA线和重新插电源是同样效果?你可以把按键拔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有可能是按键问题!按键短路了?重新插VGA线和重新插电源是同样效果?你可以把按键拔掉试试?

他都没有拆显示器,非维修,告诉也是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都没有拆显示器,非维修,告诉也是假的

你说对了,按理说要拆开量电压,才能有个初步判断,可惜屏没在我手里。专业修家电师傅愿意200元卖给我故障机,感觉有蹊跷,加上判断不准,所以发贴求助。不知200元买这个宽屏,是否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对了,按理说要拆开量电压,才能有个初步判断,可惜屏没在我手里。专业修家电师傅愿意200元卖给我故 ...

200 还故障机?新19寸多少钱不知道吗?   200好的都不要还故障机

网友D:
沙发都不给我坐

你先确定你主机是不是好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沙发都不给我坐

你先确定你主机是不是好的吧

主机确定是好的,你想想:随意按屏键能恢复,会是主机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机确定是好的,你想想:随意按屏键能恢复,会是主机的问题吗?

哦 屏键 没看清   那就不知道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 还故障机?新19寸多少钱不知道吗?   200好的都不要还故障机

已经这么便宜了?不太清楚,200元真能买到19寸二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这么便宜了?不太清楚,200元真能买到19寸二手屏?

你是卖电脑的吗?怀疑

网友:
150元买过1年的机器好的。

网友:
显示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