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见过这种复合IC吗?

楼主(2014-01-30):
有朋友见过这种复合IC吗?hp pavilion 15主板,板号:DA0R75MBC0 请问谁有这个
?
板号
主板

网友:
找卖芯片的,他们神通广大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
这个估计是把上下管封装到一起的吧,找出引脚功能,然后用两独立的MOST管代替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两个管子,实在不行就找管子替代一下,P,N别搞错就行

网友:
神奇的百度谷歌淘宝找不到这个资料吗?

网友:
是把IC和上下管封装到一起的,我是第一次看到,怎样都找不到这个的资料。。。。。。。

网友:
一共14个脚是把IC和上下管封装到一起的,我是第一次看到,怎样都找不到这个的资料。。。。。。。

网友:
这里面包含了两个MOS管和IC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IC新的修得少呀

网友:
复合上下管。。按照上D接供电 上S接下D 下D接地的管理测量就能搞清楚他的极性

网友:
找相同的管子代换一下吧 ,用万用表打阻止看是N 还是 P

网友:
木见过啊。

网友:
搜索上面的字母试试看 ,感觉上面那个大的像是复合MOS 下面两个小的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