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在学校学习总结积累的修本思路,很适合刚入行的友友哦

楼主(2014-01-30):
1.保隔:G极。一般G极电压:仁宝8V,广达26V或28V左右。                   修公共点没电压时,可以直接连线不要保隔了,但可调电源电压不变,电流必须调低为0.2~0.4A,用来判断故障位置:在G极,还是公共点。
★SONY的保隔还跟RTC电路挂着,因此有很多SONY的机器不加电,放放电就好了,SONY的机器D壳上会有RST针孔,就是用来放电用的。                       (注意:高端管的G极一定不能悬空,会导致S极D极击穿导通,烧东西。焊完高端管或供电芯片时,一定要检查,高端管G极阻值,防止烧东西。)
2.线性稳压器:任何主板都要有线性稳压器。L5V,L3V。
3.EC,EC BIOS:看EC,EC BIOS所用的电压。
4.ACIN:任何主板都有ACIN电源识别信号。看ACIN信号要回到保隔上,ACIN信号都是EC控制的,一般都是高电平有效,只有ASUS主板是低电平有效,仁宝和广达的主板都是高电平有效。
5.LID:休眠键。                                                         LID休眠键造成的故障:①不加电。②拔掉BIOS电池能自动加电,但是用开关不能加电。(即:能自动加电,按开关不加电。)这种故障多出现在ASUS主板上。(南桥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6.ON OFF:开关。(用电池待机时,一般主板上系统3V,5V都不出。)(并不是所有的开关信号都是拉低的。)
7.RTC电路:RTC电路损坏会导致:①不加电。②不亮机。③不能保存时间和日期。 RTC电路能影响:①南桥不复位。②S3,S4出不来。S3,S4出不来,开机灯会亮,按开关,电流由0.02V升到0.04V,然后掉下来。(IBM的RTC电路坏了,机器就会不加电。)
8.RSMRST:复位南桥。EC发出RSMRST给SB南桥复位。当南桥在主板上(南桥未拆掉)时,RSMRST信号必须有,没有会导致南桥不能触发而引起不加电。
9.PWRBTN:EC发给SB南桥。此信号没出来:①不加电。②能加电,硬开关关不死。
10.S5,S4,S3:休眠状态。(在南桥上能看到SLP_S5,SLP_S4,SLP_S3这组信号。)(二级电压,可以说就是S5或S4或S3状态上的电压。)仁宝的主板,喜欢不做S5,只做S3,很多东西都挂在S3上,所以S3上的两个管特别爱坏。(因为负载大,功耗大。)
11.温度保护:                                                          ①热敏
                           ②热敏
                                                           ③三极管
12.挡机:亮的越慢的机器,越不容易挡机,因为机器在亮之前检测的比较详细,亮了之后检测的东西较少。亮的越快的机器,越容易挡机,因为机器亮之前检测的东西比较少,亮了之后检测的东西较多。
13.EN ON信号:①有PG信号。广达的主板,爱掉电。
                                                   (注意:修掉电的时候,如果是PG信号没出来,可以直接飞线,造一个PG信号出来,以便确定故障位置。)                                               ②没PG信号的,靠BIOS配置。仁宝的主板,EC ON信号直接告诉南桥,不爱掉电。
                   老机器VR ON信号有了,CPU电压就会出来。
                   (注意:SIS芯片组的主板CPU的RST都是NB北桥给的。)

网友A:
这个是笔记本维修的吧?

网友B:
楼主,是你自己总结的吗

网友C:
是原创嘛 不容易给你加加分新年快乐!

网友D:
广达保护隔离管也有很多P的

网友E:
都是精华啊。楼主哪里毕业的啊

网友F:
这个算是压岁钱吗?非常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笔记本维修的吧?

对啊 ,就是笔记本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你自己总结的吗

嗯,在学校学的老实讲的然后iu自己总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原创嘛 不容易给你加加分新年快乐!

做维修的都不容易,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达保护隔离管也有很多P的

嗯我这是总结的维修思路,就是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精华啊。楼主哪里毕业的啊

我在北京华宇毕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算是压岁钱吗?非常经典

呵呵,算呀,新年快乐

网友G:
新年快乐,,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年快乐,,先收藏了

呵呵,新年快乐

网友:
写的不错,先收藏了,

网友:
enen新年快乐

网友:
大概看了下 蛮好的 收藏了 谢谢

网友:
EN  新年快乐

网友:
总结的有点意思,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