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脑电源,输入串接的很大的铁芯电感省去,为何会导致无任何输出了啊?

楼主(2014-01-30):
把电脑电源,输入串接的很大的铁芯电感省去,并短接原接线点,为何无输出了?铁芯电感省去,容易毁坏什么?我试了两个电源,都是这样情况。望师傅们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那个应该是功率因数校准电感,我修电源的时候都省去,也没发现楼主说的问题啊。

网友:
pfc去掉没有影响的,只是通过3c

网友:
串入得哪叫感抗,是储能元件,设计好得,取了得话不合适,肯定容易烧

被动PFC变压器用作提升开关电源的功率因素,降低无功功率,也就是给供电局省电用的,短接PFC变压器并不会导致电源不能启用。

网友:
你如果去掉的是PFC变压器,而原电源又是正常使用的话,是没有这种可能的。一步步来,测量初级大电解有无300V(DC),开关管是否有启动电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另外,先简后繁,别让故障扩大化。

网友A:
是不是没短接啊  光拔掉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短接啊  光拔掉不行

我觉得也是。PFC去掉,电路断路,肯定啥输出都没有。

网友:
如果是好用的,为什么要去掉。

网友:
如果原来的电源是好的,只是拆掉被动PFC电感,又短接了电感的两个接点,是不可能不好用的。
没输出,或者是两个接点没接好,或者电源原来就不好。
你再把电感接上,看看电源好用不?

网友:
大电感是用来限制迅即变化的电流的

网友:
要是无功补偿是可以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