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43-x5识别不到网卡

楼主(2014-01-30):
开机进系统,网卡认不到,细看下,网卡上有个小洞,更换后,还是一样,测量:

8脚21脚AVDD12 无电压。
查不到这个电是哪里来的,又看到类似一个电感的东西好像烧黑了,不确定是不是。不管
但我看到主板预留有1117产生1.2的方式,参考图纸,找了个1117,106,和102电阻,装上去,产生了1.3的电压。

进系统后,识别到网卡,可以上网,但网卡较烫,这个用不了多久,还是不行。还是得查查来源。
查1.2连到那个烧黑的电感,另一头连RTL811C 1脚SROUT12,找了一个样板发现1脚连的都是电感,确定那个电感,而1.2V的电压是网卡自己产生的。
打电感阻值不通了,已经有阻值了,更换后,将1117取了,网卡产生了1.2V的电压。
但网卡比以前更加烫。
再次更换网卡后,温度正常,进系统上网OK

网友A:
换张独立网卡不是跟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张独立网卡不是跟简单吗????

这个不是客户的,客户的换网卡不行,就换独立的了。

网友:
有时,换网卡挣不到钱,,修主板则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原来那个1.2V是网卡自己产生的啊

网友B:
如果  网卡有短路 换独立网卡 会不稳定 产生其他问题  这个我遇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  网卡有短路 换独立网卡 会不稳定 产生其他问题  这个我遇到

更换独立的时候把元网卡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独立的时候把元网卡去掉

嘻嘻,我也这么做过。当时图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