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怎么限流

楼主(2014-01-30):
我用的是安泰信4位数的可调电源,就是烧机的时候要固定电流在设置的范围内,这个可调要怎么设置

网友:
淘宝上淘个可调限流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在网上搜一下这款产品 一般都附带有 使用说明的 大家用的不是同一型号的 恒流源 不一定一下子可以帮到你的

网友A:
可调电源既可以调节电压,也可以调节限制电流。
你可以把电流调节旋钮向左旋调到最小,然后短接正负极,再调节到你需要的电流大小即可。
再把电源接到需要的电器(本)上烧机即可。
电压一定不要高于本本的工作电压。

网友:
不清楚,我用的是数字的,直接调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既可以调节电压,也可以调节限制电流。
你可以把电流调节旋钮向左旋调到最小,然后短接正负极,再 ...

新年快乐,谢谢你的回复,请问烧公共点电流应该限制在多少A内

网友:
额,如果是数字控制面板就跟我一样,按I之后再调面板数字,确认就可以。如果是电位器的那种就拧呗。公共点一般不用19V直接上的,根据电路来啊,很多这个点短路都是供电那种输出管是双MOS管烧坏短路造成的,去测公共点和哪个供电输出短路,差不多就那个管子坏了。即使烧鸡,一般也就控制在1-2A左右,慢慢烧,太大怕烧坏别的东西。最好不要超过该线路的设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