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5V电压以及北桥温度问题!

楼主(2014-01-30):
上图,求大神指点迷津!5V电压一直稳定在5.8V!12V一直稳定在10V!我是不是该换电源了?

上图,北桥温度!

网友:
你这是啥软件检测出来的,好先进啊

网友:
只要机器正常,就不用换,,,

网友:
差异不大,,不需要跟换

网友:
怀疑就换B...00

网友:
楼主能将软件分享一下吗,感谢不尽

网友:
只要电脑用的正常就可以  楼主用的是这个软件爱你检测的电压吧?http://www.upan.cc/tools/test/2012/everest_5.50.html

网友:
额   楼主还有这种软件

网友:
这是什么神奇的软件!

网友:
用万用表测测准不准

网友:
求楼主的软件,还是什么设备。不可能诊断卡出来这东西。如果是手工写电压和用万用表探头测的温度,那就……写出这些不容易。
顺便问一下,你这12V是哪来的?难道是12V供电的什么小本?

网友:
这完全是正常的 软件都有误差

网友:
软件测试出来的不一定准,用FLUKE测量吧。

网友:
这个可以不用管,机器正常就行

网友:
用手摸摸  正常就不管

网友:
拔掉主板电源线测电源输出

网友:
在额定工作电压的±10%以内就算正常!

网友:
如果不再这个范围就查查线路的元器件参数是否与标称值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