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不触发!

楼主(2014-01-30):
版号:LA-5751p REV"1.0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进水了,经过处理之后35v都整正常,待机电流不稳定。
一会0.22。有时候会0.01
在0.22的电流下测量U10 的,123脚为0.80电压。
0.01为0V
我根据0.01的电流的情况进行了检测ec工作条件。
VCC引脚:9,22,33,96,111,125均为正常输出。
EC_Rst#引脚:37电压3.3V正常
LID_SW#引脚:16电压为3。3v正常
rsmrst#引脚:100正常3.3v
触发开关SLP_S4#又被高潮过。
SLP_S3#无电压。
SLP_s5#电压0.50V
电流上到0.02。1秒又跳回0.01还能触发。
不知道怎么查了,请求各位帮帮忙指导下

网友:
南桥的条件查一下,是不是SLP-S3被拉低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首先是洗洗刷刷,用100-120度烤烤,特别是进水的地方。待机不稳定说明有微短路,你测测3,5V的对地阻值。再直接测SPL_S3#既然无电压就测阻值,不行就替换EC。桥……不好说。

网友:
没有SLP_S3#信号 多数是南桥损坏或虚焊造成的

网友:
大过年的,老板还在修啊??

网友:
抓波波咯,呵呵看看是后面拉低了还是更本就没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