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s46c开机不了

楼主(2014-01-30):
开机显示windows启动管理器 windows 未能启动 原因可能是最近更改了硬件或软件 几秒钟就关机 开机几次关机越来越快
Windows

网友:
进PC备份你的桌面,然后装系统,不然就是硬件问题了,其实我也是新手

网友:
重装系统吧,别想太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