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

楼主(2014-01-30):
最近碰到一个屏他烧鸡2分钟闪几下又恢复正常,给点建议,我是新手。

网友:
就你这么一句怎么判断啊!    说的详细一点,最好有图,,要不然修哪门子的东西

网友:
对   尽可能的说详细些

网友:
烧鸡烧哪儿,,,,元故障

网友:
先换一套通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试下,不闪说明是板的问题,再换上原驱动板试下,好了就行了,不好换原电源板和新驱动板试,好了就行了,如果都不行,说明是屏电路有问题,再仔细查屏电路,这种情况不多见,一般是电源板出问题了。。。。。。。。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网友:
什么都没看见

网友:
说详细点好吗?什么牌子?
这现象有可能坏的东西可多了!拔掉按键板,改高压板,外接4根灯管!各种试吧!!

网友:
高压板,驱动板,灯管,开关都有可能,表述的详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