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 AMD不开机

楼主(2014-01-30):
电压到0.99-1.03就不动,一直在徘徊,开不了机

网友:
楼主表达的应该是电流吧!是搞维修的吗?不在这里发这种灌水贴好吗?
在怎么样也得搞个图啊,说的再详细一些,就一句话如何判断

网友:
拔掉内存看看电流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就加焊显卡

网友:
你就提供这点资料和没提供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
风枪加热北桥试一下

网友:
AMD 通病 北桥

网友:
貌似是北桥 216-0674026

网友:
这机器北桥好虚焊

网友A:
嗯,可能楼主发帖经验少,没事,理解一下就好了。这AMD的机器,同意先用风枪吹吹北桥。如果这个电流能亮……不是独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可能楼主发帖经验少,没事,理解一下就好了。这AMD的机器,同意先用风枪吹吹北桥。如果这个电流能亮… ...

X100就没出过集显的机器

网友:
换内存 加下显卡试试  电压有没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