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高端管处没电压 大家帮看看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4-01-31):
    R1218、Q1032、R1226都换过,公共点处还是没有电压,我是新手,哪位大侠给指点下

  谢谢大家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了,还真有一种成就感的。ADP_EN应该为低电平,Q1031才能导通,它又来自LM393,这个运算器的8脚实测没有电压,又是从R2005过来的,这个电阻的值是1欧,实测是90欧了,没有找到1欧的,就换上个0欧的电阻,这下运算器的供电有了19V了,但高端管处还是一样;又测量LM393的6脚是5.9V,5脚是4.9V,正<负,该输出低电平了,这就确定是LM393坏了,手上现成的没有,找了个LM392换上,OK。

Intel_HP_6531s_英业达S-SERIES(PM45).PDF

6531S INTEL 独显图纸

网友:
查控制及.顺着线路跑

网友:
把管子短接呗

网友:
6531S 直接秒杀, 控制P管G极的信号没有拉低。更换LP393的比较器就可以。仁宝板子多的是。

网友:
先别着急换,先测下LP393的供电有没有,我曾经修过一个是比较器的供电电容短路 把连接的0欧姆电阻烧断了,就是6531S。

网友:
英业达的隔离保护电路出了问题,楼主可以短接过去

网友:
查R145、R141、比较器U1020

网友:
首先Q1031导通条件是g极电压小于s极,你现在g极18.5v说明与s极电压基本一致,所以是不能导通的,你查一下ADP_EN这个信号,应该是低电平吧

网友:
公共点没有电,你先查一下电是否由保隔放过来了,查保隔的工作条件吧,你也许可以得到意外的惊喜

网友:
adp_en#应该是低电平,用适配器的时候,用电池则是高电平,BATCAL#会被拉低变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