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cr400开机掉电

楼主(2014-01-31):
开机,画面过了bios和MSI,就會掉电,但若煲热机,在开机时入BIOS,等若5分钟,开机就没事
系统是装VISTA,试过重装,更换内存,硬盘,清洁CPU风扇都是这样
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刷过BIOS了么?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沒刷过BIOS

网友:
之前开机画面过了MSI唛会掉电,但若开机到BIOS设定,煲热部机约五分钟就不会掉电,到现在机开不着了,没声没画面,只是风扇会转动,POWER只着指示灯,试过换RAM HDD,重装CPU都是这样,会是CPU坏了吗,或关主板事吗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CPU供电芯片或EC虚焊。加焊试试

网友:
兄弟有没有备份到EC bios  啊
你那估计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2014-03-08):
有成功修出中途掉电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