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SD2-VM 1.02G 触发后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4-01-31):
主板型号:华硕P5SD2-VM 1.02G
故障现象:触发后复位灯常亮
维修过程:
先上张图,标出维修的位置。
没有复位,当然是先测供电,上电测内存、桥、总线电压正常,测CPU供电0V。此板供电IC:RT8800+RT9605,先测RT8800的EN脚0V。
在论坛里找了找,有这个板的点位图。有点位图就是好,根据点位图,画了张开启CPU供电的草图:

上电,东戳西戳,测出:A点0点几V(修完忘了,哈哈,反正是不正常,正常1.2V左右),B点0V,C、D点1.2V,吹下D1(就是那个三只脚 的二极管),A点1.2V,B点0V,看来是B点一侧拉低了电压。测Q9 B极0.69V,Q10 B极 1.2V,就是这儿出了错,Q10 B极高电平,Q10就导通,拉低Q9 B极,Q9 截止。咱也用镊子短接Q10的C、E试试,哈哈,复位跑码了。更换Q10,试机正常,此板修复。
潜水很长时间,初次冒泡,用了一个小时发这个贴,有什么不对的请指正。
还希望路过的朋友加个分哈。大年初一,祝论坛里的朋友,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没有另一半的14年都能找到!

网友:
思路很清晰,,能画出这图,其实就几乎要修好了,,

网友A:
过年也不休息啊 。。楼主赚钱太拼命了。。。

网友:
原来q10 ce极也能端接也,又学了一招。祝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年也不休息啊 。。楼主赚钱太拼命了。。。

没有开店,修板是业余爱好,没有事情就修呗。开店感觉能力还不行,今年有时间的话准备到基地去充电,希望能成行。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拆掉Q9

网友B:
为什么我主板跑马,复位都是长亮 ,正常使用,是不是诊断卡的原因?》

网友C:
迅维的平台就是好,给了我们很多发表与学习的一个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主板跑马,复位都是长亮 ,正常使用,是不是诊断卡的原因?》

俄罗斯诊断卡复位正常,灯长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的平台就是好,给了我们很多发表与学习的一个平台

这里人气很旺,还有很多高手发贴,我就是看他们帖子学习的,真应该谢谢他们!

网友:
能根据点位图画出线路简图说明基本功很扎实,谢谢楼主分享思路!

网友:
可以啊,扶持一下!!!,就是一个NPN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真的很好,能找到点位图就是方便,小厂的还是图纸少啊

网友:
这型号的板,BIOS座接触不良复位灯也常亮。

网友:
大过年都在修东西呀

网友:
怎么发现ASUS主板老是有问题啊

网友:
这也是个通病了,遇见过这个故障。

网友:
作者有技术,又幽默,也祝你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马到成功,马上发财!

网友:
刷之前请做好相应备

网友:
一看楼主是个老手,修多了经验也丰富了,学习了

网友(2014-03-14):
哎 远程的什么时候能学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