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液晶起步! 液晶求教

楼主(2014-01-31):
刚修液晶起步,想问一下电源板前期那个 启动电阻一般阻值为多大?
万用表能量出他的阻值吗?

网友:
几百K,能量出!

网友:
我也是才开始学的

网友:
  电阻的阻值没有必要硬记的 最关键的一部是要学会  识别阻值大小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来,一般情况下400K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A:
修显示器还是电视?

网友:
和均压电阻一样,150K,有时是2个 150K串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还是电视?

液晶显示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色码电阻测出来是0.3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色码电阻测出来是0.3k

你是在路还是开路的测量值?

网友:
阻值当然可以测出来
如果无穷大就是开路了

网友:
你之前是修什么的额 这都不知道

网友:
启动电阻的阻值都是在K以上的

网友:
一般是220k也有56k的不一定,上面有色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