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690芯片组复位和CPU PG哪个先出

楼主(2014-01-31):
AMD 690芯片组的主板供电基本正常,无CPU PG无复位,先修复位还是先修CPU PG呢?

网友:
当然是先修PG信号。因为PG信号先与复位信号出来

网友:
可我看有的资料说CPU PG电压是复位提供的,我是一头雾水

网友:
当让先PG信号,,供电 时钟都正常才出复位。。

网友:
先修PG  供电 时钟都正常后才出复位。。楼主要多看上电时序

网友:
哪个说的PG电压是复位提供的,电压到了才出复位的,这是常识,
这种黑心资料存心误导大家,以讹传讹死全家,误人子弟一时爽,全家火葬场!

网友:
待机出发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AMD的复位pg不是cpu发出的是总线电压正常发出的。查下pci囗是否有3.3v复位电压有的话复位已产生,没的话查桥工作条件以及是否收到pg

网友:
CPU PG我修了好久也没修出来所以才有想发转变思路的

网友:
PCI没有3.3复位也没有CPU PG,是先修复位?CPUPG我修了好久没修好,所以才想转变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