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线路连两个路由器的方法

楼主(2014-02-01):
一条网线,就只能一个路由器A拨号,路由器B挂靠在路由器A下。两个路由器之间用网线连接。
设置方法:
方法1WAN口连接。任意一台电脑连接B路由的LAN口(第二个路由先不要连接,因为路由IP都是192.168.1.1,如果现在连接起来会有冲突),输入路由IP地址进入设置。打开网络参数的LAN口设置,把默认的IP地址改为192.168.22.1(这是随意改的,我这个也行),子网掩码默认255.255.255.0,然后保存重启路由。此时B路由的IP就变成了192.168.22.1,要进入B路由,必须输入192.168.22.1才能进入设置界面。这就区分了两个路由的登录网址。
然后,在当前电脑网卡TCP/IP属性中,将IP地址修改为192.168.22.X X取自然数范围2—254,比如66),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22.1
设置完成后,打开IE,在地址栏输入192.168.22.1,重新进入B路由器设置界面,打开网络参数的WAN口设置,在WAN口联接类型中选择静态IP,将其设置(用于连接A路由)为:IP地址192.168.1.X (X取自然数范围2—254)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1.1(注意IP地址192.168.1.X,其中X,一定要在现有局域网中没有用过的IP地址,如78,否则会造成冲突)。DNS和代理服务器就设为192.168.1.1。设置完成保存重启B路由器即可。接着就可以A路由器的LAN口连接到B路由器的WAN口了,B路由就起到了二次路由的功能,所有连接B路由的电脑必须遵循B路由的LAN配置,也就是说,连接B路由的电脑的TCP/IP属性设置为IP192.168.22.XX取自然数范围2—254,只要不和B路由的LAN口一样就行了),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22.1DNS192.168.22.1。不填也行,可以打开B路由的DHCP服务功能,自动获取IP地址。需要注意的是,连接A路由的电脑必须遵循A路由的LAN设置规则,也就是IP192.168.1.X(注意不能和B路由的WANIP设置一样),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DNS192.168.1.1(或者选用你的网络运营商提供的DNS);连接B路由就遵循B路由的LAN设置规则。这里就不重述了。
将各自的无线打开,分别命名,设置复杂的无线密码,好了。

方法2LAN口连接。这个因为不经过B路由的WAN口,所以相对就简单多了。还是同上,先不要连接A路由,任意一台电脑连接上B路由的LAN口,输入路由默认IP192.168.1.1(出厂默认)进入B路由设置,关闭DHCP服务,然后,打开网络参数的LAN口设置,更改LANIP地址,比如改为 192.168.1.254 只要和别的已经使用的IP地址不冲突就可以了。设置完成,保存重启即可,这时候进入B路由的IP就变为192.168.1.254了。接着A路由的LAN口连接上B路由的LAN口,B路由就相当于A路由的扩展端口,起到了交换机的作用,电脑连接到B路由的LAN口就OK了,若需要设置各电脑的TCP/IP属性,就按照A路由的规则设置即可,其实就是连接在A路由IP段下。

网友:
很有用的 可以学习一下总结一句话 “ 路由设置不同的IP就OK ”

网友A:
有点思维乱了,想问下这样做的好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思维乱了,想问下这样做的好处是?

就是把一个路由器禁用了DHCP服务,当作交换机用. 有时我们也能用到啊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路由设置,说了这么一大堆……

网友:
这就是路由器的桥接不是不

网友:
其实就2种办法:1、设置2个路由在不同的网段,级联接WAN口,2。把二级路由当成交换机用,级联接LAN口。

网友:
有一个路由器当交换机用就可以啦

网友B:
按照第二种方法还能实现B路由的无线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第二种方法还能实现B路由的无线功能吗?

可以实现B路由的无线功能!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很简单的 ,越说越复杂啊

网友(2014-03-10):
这个关键要灵活运用,接四个五个都可以,可以增大无线覆盖

网友:
可以做无线覆盖。但是似乎是复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第二种方法还能实现B路由的无线功能吗?

    可以的 。

网友:
接WAN口!  只要把B路由的WAN口调成跟A路由同一网段 LAN口调成不一样网段 开启DHCP
接LAN口!把B路由LAN口调成根A路由同一网段      关闭DHCP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弄了后,很容易掉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不太懂啊  太复杂了

网友:
这个方法我早就知道了

网友(2014-06-26):
对了,第二个路由接第一个路由的LAN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