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10E 电压都有,电流上到0.3,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4-02-01):
小上网本,待机电流0.007,触发上电电流到0.35左右停住,不亮机。 这东西只有个风扇,连散热片都没有,电流不能和普通笔记本相比,不知道对于他来说,0.3的电流大约到了什么地步。
测量各大电感电压都有,检测卡预料中的不能用,有没有图纸可查,这种情况,大家能怎么处理? 我没招了,没有图纸资料不知道怎么查时序。希望大家给个建议!

谢谢

补充内容 (2014-2-8 10:24):
刷了一个n10j的bios效果一样,供电都有,长按开关键能关机,加热cpu和北桥,风扇开转,电流稍稍加大。

补充内容 (2014-2-8 10:30):
拿下内存也是一样的效果,电流跳一下就到0.35

网友A:
小本的图纸一般找不到的 如果是裸板 凭我的经验到了0.5左右就可以亮机

网友B:
凌动的cpu吗?风枪背面吹吧

网友:
这个电流 大概没过内存。。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C:
先刷BIOS,再加焊一下CPU,这种电流应该跑马了

网友D:
简易PC大概在0.6亮机,有些老款的笔记本0.6多点也能亮。现在0.3能不能跑马你先看看U出电压不,U出了电压就好办,基本同意5楼。U不出电压停在0.3估计就有地方短路。起码现在看来机器只是触发了,信号并没跑起来。任何一个本子只要亮机,它的电流是活的,觉不会定格死在那。

网友:
加焊试试吧,这咱图纸几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本的图纸一般找不到的 如果是裸板 凭我的经验到了0.5左右就可以亮机

感谢您的宝贵经验,祝马年兴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凌动的cpu吗?风枪背面吹吧

我试试,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再加焊一下CPU,这种电流应该跑马了

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易PC大概在0.6亮机,有些老款的笔记本0.6多点也能亮。现在0.3能不能跑马你先看看U出电压不,U出了电压就 ...

cpu电压已经有了,跑不跑马不清楚,没有示波器,检测卡用不上。
感谢您的经验,祝您生意兴隆

网友:
上次修道过一台,0.4几就亮了 ,看你这个电流应该是跑马了  问题应该在集成的CPU这里吧

网友:
内存供电有吗?刷下bios试试!

网友:
0.3 上网本应该到北桥 内存了   加下北桥 跟时钟芯片和旁边的电组看看 以前我修2太上网本都是这问题

网友:
还是没有修好,希望朋友们再指点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  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