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触发0.04A

楼主(2014-02-01):
i3独显的本子  插电自动 开机 触发后电路停在0.04A    bios被前维修的刷过。。重刷还好一样,求思路

网友:
南桥问题吧,具体自己查一下咯

网友:
嗯,整个信号没起来,既然不是软件问题,查一下BIOS的波,EC的几个开启信号,准备动南桥。大概就整个思路

网友:
只能按时序 慢慢去查了 没什么快捷方法

网友:
有没有短路啊,就说这点信息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
是短路了还是上电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