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4.jgl0Ex&id=8676628732 T
宝上买了个风枪和烙铁,三用的焊台,因为之前不懂。所以买回来发现温度很低。很垃圾,。吹个芯片下来都要很久,上升的温度慢啊。一个小小EC吹都要很久才能吹下来,不知道哪位大神有没有办法改下里面的线路,使温度升高,吹芯片也好吹下来了。在此万分感谢,另外提醒下,下次买别买多用的,就买单用的,多用的真心垃圾啊,另外买热风枪提醒买带气塝的。这个链接就是我的这款
电烙铁

网友A:
牌子是赛克909D的
湘南剑
我买了一个快克的恒温铬铁,后来看了别人拆机的赛克图片,之后对什么“克”都不正眼看。说白了就是LJ一堆。 本人用的也是两用焊台,升温挺快,温度也不低啊。只是50W烙铁在某些时候感觉功率小了些,还是60W的好。
详情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里面的板子有2个可以调节初始温度的,自己根据所需温度调节,此类机器出场温度都偏低,这样看起来升温快,实际上就是卖家的障眼法

网友:
发热丝功率不够吗,,。。

网友:
t宝垃圾太多

网友:
如果能温度升高,厂家都修改了。。。。。。

网友:
有条件就换个容量大一些的变压器

网友:
想升温快的话可以换个功率更大的变压器,一般是24V的吧

网友:
赛克 909D热风枪拆焊台带电源三合一 气流类型无刷风机柔和风。火力可能不够猛,适合手机之类小件的焊点。

网友:
想要风力大干活快
只有换成风泵型的了

网友:
调一下蓝色的小电位器试试

网友:
估计调整是不可能的,买这种东西不能太在乎价格,更不能因为功能多就买。在可靠的经销商店铺拿大品牌的货,一般没有这种问题。我有三个风枪,其中一个也是多用途的(带焊台),旋转风非气泵型的,火力也很猛的。

网友:
多功能焊台一般只能作为业余使用还是可以的 同专业焊台还是有距离 如果发热量低可以调电热丝的温度高一点 出风量小一点就能解决, 如果是出厂温度与实际温度偏低可以调板子上面电位器来校正解决

网友:
拆小件还可以,大件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牌子是赛克909D的
我买了一个快克的恒温铬铁,后来看了别人拆机的赛克图片,之后对什么“克”都不正眼看。说白了就是LJ一堆。
本人用的也是两用焊台,升温挺快,温度也不低啊。只是50W烙铁在某些时候感觉功率小了些,还是60W的好。

网友B:
哥也想买拥有一台热风枪玩玩,不过想想自己不怎么用得上,买来也浪费,也就算了。

网友C:
多功能风枪还真就值个多功能和性价比,实用性真心不咋的,不过业余使用卓卓有余,还是放心的用吧,这主要是适用就行。

网友:
换个 变压器 24V的 肯定不行 为这个样说 首先 他的变压器 肯定不是 24V的 那么你给他直接换个 24V的变压器 肯定接上 直接烧了 把设备 电路也得改 电路不改 没办法用 呵呵 其实吧 可以改 不是不可以改的 想知道怎么改 加我好友 私密说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被坑了。。。对付用吧,唉。

网友:
这个真心改不了,单改线路,这么低成本厂家早就改了

网友:
变压器功率大的变压器

网友:
无刷风机柔和风  赛克 909D热风枪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被坑了。。。对付用吧,唉

网友:
这个应该难改吧。不如换一个!

网友:
jiushi 我也有个

网友:
建议还是换个吧,温度控制不好,芯片会被吹坏的啊。

网友:
我在淘宝网买了两用焊台(YIHUA 8786D),只用了不到半个月,风枪就烧坏了,当时连不锈钢外管都被烧的通红,不锈钢小部分被烧熔,估计温度应该有1000多度,不锈钢外管内部的云母片也同时被烧毁。因为等着用,就自己维修,拆了一个不用的吹风机(功率500W),成功维修好风枪,已经使用好多天了,一切正常。

网友:
拆了风枪,也大概知道了,里面有个探温度的金属丝,温度显示和金属丝有关联,不知道楼主的电阻丝是多少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