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硬盘时总是死机

楼主(2014-02-01):
老机器了,主板是刚换过来的,其它配件都没有问题。像这样的主板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只爱维修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补充一下,以前出现过启动后发现不了硬盘的情况。

网友A:
硬盘测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测试了吗,,

测试过了。其它配件都是好的,就是更换了主板。

网友:
升级一下主板BIOS吧   或许有用

网友:
电源接口问题多

网友B:
有可能是硬盘运行过程中掉电,也有可能是硬盘线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硬盘运行过程中掉电,也有可能是硬盘线接触不好

这倒也有可能,谢谢提示。我去换个电源和硬盘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