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蓝屏、花屏问题求教

楼主(2014-02-01):
一块8800gt的显卡,出现蓝屏、花屏、以最低分辨率运行等情况。可能是显存问题,但看不懂mats检测结果。求版上有能看懂的朋友。如果是A通道的显存坏,搜了论坛很多帖子,据说可以屏蔽,求屏蔽大法。主板显卡维修板块还没权限发,先发这里了。

用mats检查的结果如下: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6825216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8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252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28     4206304           0           0
A28     4206304           0           0
A28     4206304           0           0
A28     4206304           0           0

网友:
第一颗显存坏

网友:
怎么看的?请赐教

网友:
一个地址位出错,先加焊GPU。不行再弄右下角第一块显存

网友:
据说可以通过改bios来屏蔽显存。盼了解的版友指点一二。

网友:
可以先加热写GPU试试

网友(2014-03-24):
我也看不懂mats啊。

网友(2014-11-20):
4个通道,512M容量,坏的字节算下来约16M,检测A通道0~31位数据和地址线!

网友:
先加热写G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