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785GTM-E45主板的问题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4-02-01):
各位大神我是一个新手,最近手上有块V星785GTM-E45的主板,板子很新。现在的故障是开机CPU风散转不跑码不插内存主板不报警,用手摸CPU是发热的,这个板子我该如何进行检查呢?该测试那些关键点测试电压或者电阻值呢?补充一个故障现象:这个主板如果正常启动的话在板子右上角有个小的LED灯是亮的(查所明书上说:如果是三相供电CPU这个灯会亮,如果是一项供电则灯不会亮),但现在这个板子这个灯现在不亮了..

网友:
最基本的cpu电压量了吗

网友:
插测试卡看看跑码了没有?
如果不跑码,就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供电

网友:
查了CPU电压,在那个R50电感那有1.4V左右的电压输出,去掉CPU散热器CPU是发热的!!我就想问问,这个主板测试北桥,南桥和内存的电压和对地电阻是多少,一般在那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