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多功能编程器写EN29F040A的芯片遇到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4-02-01):
一块EBM-CX700的老主板,升级bios出了问题,老是卡在verify dmi pool,用PCB45的并口多功能编程器重写bios,flash是EN29F040A,首先备份了一下原始的bios(尽管是有问题的),接着擦除芯片,成功擦除(我读取后看了一下全是FF)。接着写入从主板厂商官网下载的新bios,但是很奇怪的问题来了,官网的bios怎么都写不进去,每次写入到49%就卡住了,读取芯片后看了一下内容,发现512K的空间已经写满了!尝试写入先前备份的bios,成功写入,检验也没问题。尝试自己做了一个全是1的512K的文件,也可以成功写入,校验也没问题。
为何写官网下载的bios就不行呢?
如果哪位达人有这个主板的编程器备份的bios请发给我一份!yjdofc@gmail.com

网友:
请问与EN29F040A兼容的flash芯片有哪些啊?

网友:
我也用这种编程器,还是很好用的。你的问题可能是:1、BIOS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2、可能是新下载的BIOS程序不对。3、是芯片的型号要和机器内配带的型号对应上,才可写程序。4、新程序写入之前要把原程序全部删除,当然要备份一次。5、如果还不行,换一个大一点的码片。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最新情况,原来是我有一个A18/Vpp的跳线没有改过来,默认是在VPP上,跳到A18上后,成功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