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性却写的2R0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4-02-02):
小影霸9800GT显卡GPU背面中间位置连接电感,
阻值1欧电压1.1V,另一端接地,是220电容还是2欧电阻啊?
1欧阻值正常吗?风扇正常,各部位电压还正常,就是不显,麻木了,如何检修求救,谢谢

网友:
LZ,这个是胆电容,一般高档显卡和笔记本才会采用,一般情况是不会损坏的,而你所说的阻值偏低也是正常的,他是给GPU核心供电滤波的,GPU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是很低的,1.几欧姆都算正常,容量为220uf,耐压应该为2V

多谢

网友:
钽电容吧
你拆下来测下应该没有阻值了。看看是否有充放电特性。

网友:
谢饼哥提示,拆下来了阻值1欧至0没充放电反应了,找个220代换就行吧?

网友:
怎么没人啊? 再说一下:这个和笔记本上的220、330电容一样大的
下面已经加图片了,进来的帮忙看下,在线等呢...

网友:
电路旁边应该有丝印呀,看上去应该是个保险丝之类的东西

网友(点评):
我把图片传上来了,麻烦再看下

网友:
是电容还是电阻?一是在板上看颜色,两种的颜色不一样;二是察看图纸,看它的功能和作用;三是拆下来测量。

网友(点评):
1颜色一样,2图纸搜不到,3怀疑是它坏了网上没资料

网友A:
传个图看的明白些

网友:
十分不清楚,很像是电容,,

网友(点评):
看个大概位置,和周围元件,上面的标识和一楼画的图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个图看的明白些

整个清楚的图吧

网友:
我再传个清楚点的,但看不到线路的。上面标示在一楼画的图上是一样的.

网友:
是电感吧。。。。

网友:
这么久了,没人看到过这标号的东西还是怎么回事啊?帮帮忙啊都好几个小时了 我在线等呢

网友:
电感不可能一端接地,
电阻不可能用这么小的分压,
是电容吧。
换个电容上去看看效果。

网友(点评):
有道理,实在没人见过只能这样先试试了

网友:
PCB电路板上有标的,如代号为BC,MC等为电容

网友:
应该是个贴片电容

网友:
钽或铌电解电容,也可取下来测量一下

网友:
明显是钽电容,容量220u

网友(点评):
多谢版主,可就是上面的2R0搞得我挺纠结。

网友:
钽电容的可能性大一些,有图纸的话最好是确认一下!

网友:
拆下量下有没有充放电过程

网友:
这个是电容,在板上测量低阻值是对的。

网友:
确定是滤波电容,应该是显卡供电滤波的

网友(点评):
是1至0欧待不住老变,换220后开机还有1V电压

网友:
绝对是钽电容,0欧说明核心挂了,没必要修了兄弟

网友(点评):
发错了,刚发到上面了。。是1至0欧待不住老变,换220后开机还有1V电压

网友:
是个电容哦 电感也不可能接地啊

网友:
是个胎电容